紧急求助:西门子PLC的起动及运行异常问题

楼主(2002-12-03):
请教各位,我用的PLC是西门子S5-115U,接通电源系统起动时STOP指示灯一闪而过,之后两个指示灯(STOP和RUN)都不亮,将编程器中的程序传入PLC后,由STOP状态进入RUN状态运行程序,可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两个指示灯同时亮一段时间后同时熄灭,程序运行失败,同时PLC中刚刚传入的程序也丢失。不知道其中出现什么故障,请各位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看来是CPU自我保护了。首先看看电源输出是否正常(或干脆换个好电源试试),如果还是不行,那么换个好的CPU,如正常,则将CPU送修。

网友B:
你的cpu是什么型号?除了内部ram外,有没有子存储模块?

楼主:
我的cpu型号是cpu944,电源和cpu都测试过了是好的。没有子存储模块,不知道是不是安装底板的毛病。如果安装底板没故障,还有没有其他可能?谢谢!

网友A:
那就只好慢慢试了。先把问题机器上的模块全部拆下,就留电源和cpu,看看是否正常,然后再一块块装上,看看那个有问题。

网友B:
你排除程序问题步骤: 1、清空PLC 2、在OB1编一个最简单的程序,   如:A I 0.0     =Q X.X 3、传送程序进去,运行。 排除硬件故障 1、有没有通过IM306来扩展机架,如有将扩展部分先去除。 2、如还有故障,将所有I/o模块去除,只留下电源及CPU模块。 3、再试,如还有故障,请分别更换模块。 -------------- 欢迎到http://slc500.yeah.net继续深入讨论。

楼主:
谢谢! ylsw,你说清空PLC,也就是将PLC总复位吗?

网友B:
个人认为这个故障是硬件故障。当启动时stop灯一闪而过应该是存储子模块有问题。但你说没有存储子模块就奇怪了,请仔细核对。另外cpu模板也有疑问,你能告诉我你是怎样判定cpu模板是好的呢? 对于s5系列,将PLC总复位可以清空PLC,包括清除内存内容,计时器计数器等复位以及清除错误标志。

楼主:
jimyi你好!我是将电源模板、cpu模板从实验室的安装底板上卸下,拿到单位现场的PLC上去测试的,在现场测试是两模板都是正常的。(没有安装存储子模块,也就没有存储子模块的好坏问题,是不是?) 还有一个问题,在PLC重起动时,里面的程序会不会丢失? 谢谢!

网友B:
此故障尚未涉及到CPU调用应用程序进行信号处理这一环节。现明确排除了电源和CPU故障,你需考虑两件事: 1、生产现场和实验室的配置是否一样?中央控制器无外乎包含各种模块,对比一下。 2、更换安装底板上用于模块电连接的板子。 PLC重启动当然不会丢失程序。由于内部RAM的内容可以刷新,当掉电并没有电池保持时,RAM中的内容会丢失。当你进行总复位时也一样。 具体情况只有你最清楚,祝好运。再有情况发到我的邮箱探讨一下。

楼主:
谢谢!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原来是从工厂借到学校实验室的PLC上没有扩展模块IM306(即用于扩展又用于编址),由于对西门子PLC不怎么熟悉,所以一直没想到这一点,对照现场才查出来的。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