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安装中的怪事

楼主(2002-12-03):
本人采用研详工控,操作系统为:中文win2000sp2(正版刻录),安装的软件为step7sp2,wincc5.0sp1,不知为什么,安装完成后运行wincc,sysbase总在前台运行,具体表象为:wincc先报错出现消息框:无法初始化通讯连接。点确认后,经过一小段等待,wincc可以运行,只是win2000右下角的任务档内出现红色小花状的sysbase图标,这种情况导致无法在step7中创建OS站,使step7与wincc无法通讯。本人于数据库知之甚少,不知如何加以解决,特此求助,多谢赐教。

网友A:
好像step7sp2不能运行与2000中。

网友B:
WINCC5.0SP1用于NT,如用于WIN2000则不太稳定,WINCC5.0SP2用于WIN2000SP2.

网友C:
我有STEP7 5。1 SP6

楼主:
我尝试了中文win2000sp2+step7sp1+wincc5.0sp1,在公司的电脑中(雷鸟1.2GHz+技嘉主板)安装,没有出现问题,但这台研详工控却不行。不知道能否通过对数据库的设置加以解决。

网友D:
WinCC5.0SP1不能运行在Windows2000下。可以用WinCC5.0SP2,但Windows2000必须升级至SP2以上。

网友E(2004-03-05):
wincc5.0sp2,应怎么安装,用不用安装冗余?? 我的工控机,单独安装step7 5.2,wincc5.1都好用,不过只要安装step7 5.2,wincc5.1就不能运行,显示ccAlgrtserver.exe错误,须重新启动, 然后重新启动还是如此,是不是我的step7 5.2或wincc5.1安装步骤有问题,谁能告诉我应该怎么安装??

网友E:
step7 5.2有要求么???

网友F(2005-12-28):
我在XP下安装WINCC6.0时要求安MS工具盘中的KB319740补丁,那位有给传一个到 ruicheng1970@sina.com 谢了

网友G:
用windows 2000 sp4 就可以,我用过

网友H(2006-02-03):
2000下可以用吧,一机电脑里装了wincc和step后再装一个补丁。补丁名现在我记不清,我查了再说吧。补丁的作用是衔接两软件的运行,因为安装不好的话有冲突。

网友I:
请查阅工控网资助资料库,有相关操作系统与WINCC,STEP 7等软件兼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