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300的模拟量问题

楼主(2002-12-04):
请教各位大虾: S7-300的模拟量有输入到PLC接点,可是内部采集不到,是何原因?

网友A:
331模块侧面的ABCD插座设置对不对 STEP7内的设置对不对(如两线制/四线制,0~10V/4~20MA/0~20MA等),新设置下载了没有

楼主:
向阳院:谢谢您。我改了内部设置的,新设置怎样下载?在哪里下载?

网友B:
西门子网站下载最新补丁。AI模块不仅软件要设置,硬件上的ABCD模块方向也要对啊 。

楼主:
原随云: 谢谢您。

网友C:
二线制可以用外部电愿,电源正接传感器供电正,传感器信号接模块正,模块负接外部电源负. 也就是将模块当个万用表串进去得了. 懂了不,不懂再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