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NS Server的用途及Client连接

楼主(2002-12-04):
我的系统中安装了LonMaker for windows,LNS DDE Server、LonPoint Plug-ins、LNS server等软件,但我一直都没有运行过LNS server,丝毫没有影响这套系统的使用。所以我想问 1、这个LNS server到底有什么用?是不是没有运行也起作用(只要安装)? 2、help文件中讲可以在别的机器上用client连接LNS Server,请问可以用什么client软件呢?哪儿有下载的吗?

网友A(2002-09-23):
LNS Server 运行服务,方可进行基于LNS的网络管理操作。 你在运行LM4W时候,LNS Server被后台启动运行。 -------------------------------------------------- c/s结构下,需要人工启动lns server,这样lns 客户端可以发现lns server,从而可实现基于full client 和 lightweight client端的网络管理操作。 -------------------------------------------------- LNS 监控应用程序可以不需要lns server运行。但必须获得网络配置信息后(cache) -------------------------------------------------- lonworks@gongkong.com 010-82511734

网友B(2002-12-03):
LM4W全称是什么? 是 LonMaker 4.0 for Windows吗? LonMaker目前的最高版本是多少?

网友C:
LM4W is LonMaker for Windows current version is : 3.1 + sp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