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流量在PLC中的累计问题

楼主(2002-12-04):
各位大侠: 我有一课题,流量变送器输出4--20MA信号,量程0--40T/H,今欲在PLC中对其进行累计,达到10000T后,输出一开关信号,我不知怎样进行累计,请给予帮助,谢谢!!!!!

网友A:
流量变送器输出的4--20mA信号是瞬时流量,变送器应该有累计流量输出端,是个脉冲信号,我们用过的E+H的就有。 如果没有,就要对瞬时流量进行积分运算,麻烦一些,但如果作为一个课题,跟别的课题相比就简单多了。

楼主:
谢谢imgg! 我实验用的变送器没有累计流量输出端,我想对瞬时流量进行积分运算,但不知其采样时间选多少为好?

网友B:
1s,or 0.1s,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