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DS18B20(很急的)

楼主(2002-12-04):
我用DS18B20 进行温度采集。我对DS18B20暂存存储器访问正常,其他几个存储器的值显示正确。可是温度显示老是不对。一会是+85,于是我把几个脚又焊了一遍。一会儿又显示127.5。 是不是要加三极管,可是我只是对一个DS18B20进行采集,不用怎么麻烦吧。 还有采集时,VDD与GND之间电压为3.4V是不是太低。 因为马上要用,所以很急,麻烦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温度出现+85℃的原因一般是由于DS18B20电源接触不良;出现127.5℃可能是电压太低,升高至5V试试。 如仍有问题欢迎来电垂询。 长英科技 陈进 TEL: +86-10-6214 0852/3----22

楼主:
我现在电压加到了5V。127.5度不显示了。可是它又显示85度。 DS18B20的三个脚我都焊了N遍了。不会还是没焊牢吧。 还有我那几个寄存器都读出来了,而且TH,TL,CONFIG这几个寄存器改动的话还可以反映出来。但就是温度读不对。我想问一下是我的硬件错还是软件错。

楼主:
另外问一下 the power-on reset value of the temperature register is +85度。 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网友A:
the power-on reset value of the temperature register is +85度 指传感器通电后得初始值即为85℃。麻烦把DS18B20读取的数据告诉我,最好附上电路图。 如方便,请告知联系方法,现在这种交流方式太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