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请教

楼主(2002-12-04):
我公司有多台ABB ACS600系列变频器,其中有一台有报警出现:过流(OVERCURRENT)及缺相(MOTOR PHASE),负载无问题,请教故障消除办法或能够维修人员,请回复: 新疆屯河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玛纳斯番茄制品分公司 (玛纳斯县中华路538号) 电话:  0994-6661215 传真:  0994-6661167 邮政编码:832200 联系人: 陶永新

网友A(2001-10-02):
请查看有一相控制回路的保险丝烧断 我可以给你提供变频器专用仪表,数字显示,外形美观,可以显示电流、转矩、转速等。 潍坊华彤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0536-6063021 13070766669

网友B(2002-12-02):
陶永新: 我公司专业维修日本超能士SMX节电器、各类进口自动化仪器、仪表; 修理富士、西门子、ABB、三垦、安川、三菱、东芝、丹佛斯、松下、日立等各国进口品牌变频器。 承接各大企业风机、水泵变频技改项目,欢迎贵厂选用我公司的产品,或工程项目与我公司配套,我公司的技术一流,合作方式灵活,售后服务好! 欢迎垂询! 联系方式: 北京富达瑞能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鹅凤营147号华胜写字楼0140室 电话:010-63336909  63336910 63337611

网友C:
看看电流检测回路.

网友D:
可以拨打010-6787 1888 ABB 传动公司在中国的热线电话。

网友D:
一般报此故障或许有以下原因: 1.查看速度反馈是否正常,如果电机带编码器,编码器反馈问题也会导致过流。 2.查看进线是否有问题 3.负载是否短路?(电机线圈有无问题) 4.检测回路是否正常

网友E:
变频器出现故障是一运行就报错?还是在运行过程中偶尔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