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2-12-04):
请教高手: 我是初学者..什么是再生制动.直流制动.那一个效力高.我的升降机偶尔平层时不准是否与干扰有关.

楼主:
与行程开关有关

网友A:
这里说的升降机停车的过程是怎样的?是不成干扰与停车方式有关啊

网友B:
再生制动是当电机工作在同步转速以上时,处于发电状态,该能量如果回馈到电网或采用电阻消耗掉时会对电机产生制动力矩,此时就叫电机处于再生制动状态;直流制动是对电动机的定子中通如直流电流而产生的制动叫。。。。 不知道你平层是采用的什么方式,是行程开关还是编码器方式,平层不准的原因很多,载荷大小、制动器的下滑量、停车时的速度,减速时间、干扰等都有可能造成。

网友B:
to xuchi: 请问你所讲的升降机是什么样的?施工升降机?室内电梯?钢丝绳式或齿轮齿条式?或龙门架?或井字架?或卷扬机?或货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