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KV绕线式电机调速

楼主(2002-12-04):
现有一台6KV680KW的绕线式电机想进行调速改造。 听说使用变频器(主要应用于鼠笼式电机)不合适,可用斩波调速或串级调速,不知哪位知道相关的产品和联系方式或其他调速方式。

网友A:
该电机没有必要采用变频调速,太贵。可以采用转子串电阻调速,性能好,技术简单,几十万元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B:
Please call 0710-3220078,this is XiangFan Dali industrial controll co. Ltd.This company produces Liquide Resistor for rote motor start.

网友C:
转子串电阻调速固然可以,但它消耗大量电能。可以采用晶闸管串级调速取代之。

网友B:
串级调速也可以, 只是性能稍差, 可靠性也不是很好。电阻调速对风机内设备来说还是非常节能的。 不知该设备是什么机械?

网友D:
关键你的负载是啥?改造的目的是调速还是节能?

网友E:
三菱有现有的技术。

楼主:
首先谢谢大家的关心,电机带的是水泵,主要是从节能角度考虑的。

网友F:
若考虑6KV变频的话,最好联系Robicon吧! Tel:021-53065218;Fax:021-53065190

网友G:
可以将绕线式电机的转子短接,直接在定子侧增加一台6KV高压变频器即可。方便、可靠、体积小。

网友C:
可以对转子侧进行恒u/f的变频控制。

网友H:
1.可以采用晶闸管串级调速取代之。用ABB的DCS500B就可以。五十万内搞定。 2。 可以将绕线式电机的转子短接,直接在定子侧增加ABB ACS1000高压变频器即可一百六十万内搞定。

网友I:
用明阳变频器110万左右搞定,3~5年回收成本。 电话0755-83948491

网友:
愿与您共同讨论高压大电机调速问题! 华北电力大学生 电话:013931385610 联系人:葛会杰

网友E:
ghw1978:说的对, 三菱采用的就是该技术。

楼主:
我问了,三菱为高压变频器,价格是乎太贵。大家听说过暂波内馈调速吗?不过要换电机,价格也不匪。

网友J:
tomyi:你好! 我公司有对6000V高压绕线式电机进行变频改造的成功业绩,如有兴趣,请与我联系(电话:13980013359),我可以带你到我公司和相关企业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