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300问题

楼主(2002-12-04):
请教:各位大虾 S7-300的AI软件怎样设置?

网友A:
1 检查模块通道设置和实际接入信号是否一致,在模块侧面有选择 2 检查模块接线是否正确,信号线、供电线 3 检查组态是否和实际模块型号一致,包括位置 4 下载到PLC如果没错误。OK! 5 监视PIW***即可

网友B:
1模块背面的跳线先设置对 2STEP7硬件组态中和实际模拟信号一致 3STEP7中地址真确 4OK

楼主:
谢谢二位大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