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SIEMENS ECO 干扰问题

楼主(2002-12-04):
我想在大功率变频器前加电抗器,请问各位国产的电抗器有那个是质量比较好的,在那里有卖?我用的分别是55KW、37KW、22KW的SIEMENS ECO变频器,用在风机上!或者有什么更好的方法防止变频器对电网及PLC的干扰!谢谢!

网友A:
这位先生: 我告诉你怎么做,将输入端、输出端电缆加长,将电缆盘它几圈,形似盘弹簧一样,4至5圈即可解决干扰问题。还有什么问题请您回电: 010-63336909,63336910,63337611 一位高手指路

网友B:
用ECO变频器?出现干扰?谁教俺当初图便宜,忘记买输入电抗器,输出电抗器,RFI滤波器、EMC滤波器!!! 解决办法: 1.从《变频器世界》等杂志中找有关电抗器的厂家资料。 2.降低对电网干扰,要么增大变压器容量(不可能),减少非线性的负载容量(太难),加AC或DC电抗器吧! 3.EMC的问题出加滤波器外,换屏蔽电缆(一定注意要正确接地!) 合理布线,试将载波频率调低看看。

网友C:
该有的不要省,可以与天传所电控厂联系,该单位的电抗,变压类东东尚可。

网友D:
建议你和秦皇岛市华盛隆电气有限公司联系,他是一家专门替代进口变频器用电抗器的专业厂家 电话:0335-8050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