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卡和PCI总线接口请教?

楼主(2002-12-04):
我正在做一个项目,需要用到CAN卡。CAN卡插在PC的PCI插巢中,上位系统为DOS系统,现在需要用C语言开发驱动程序,完成数据的接收和发送,由于以前没有接触过,所以有点迷茫,不知如何下手,所以向各位做过CAN卡的高人门请教入门之道,具体步骤该怎样,有那些资料可以学习和参考?多谢!真的好痛苦哦!!:)

网友A:
呵呵 你的问题好怪:) CAN卡哪儿来得?

网友B:
北京三兴达公司有PCI插卡(CANBUS); 电话:63392810;13801379577

网友C:
本人也在做can总线的项目,目前也是在为如何选取上位机上的can适配卡发难,因为以前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希望做过这方面的高手指点一二。我在网上找到了两款基于PCI插槽的can适配卡(iPC-I 320/PCI和iPC-I 165/PCI),不知道选哪一款比较合适,或者还有更好的产品,特向各位请教。 我也是在DOS环境下用C语言开发驱动程序,应用层采用DeviceNet协议。 还想问一下北京三兴达公司的网址,谢谢!

网友D:
我也正在做这方面的东西,我正用周力功公司的学习版DP51做练习。如大家有什么进展,交流一下。

网友E: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公司的桥片,如果你用的是PLX公司的桥片。我有驱动的源程序。可能可以帮到你。敖小弟0755-83778682

网友F:
本人也是正在用can总线做项目,以后大家多交流。 用到了B&R2003系列自动化及pannel ware 有志同道和者共同学习! qq:21903367

网友G:
北京三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CAN总线系列产品: SC2012 CAN总线PCI插卡,提供2路独立CAN接口, Win98/2000驱动程序,控件编程,支持中断 和查询方式编程,支持CAN2.0A协议. SC2001 CAN总线ISA插卡,提供1路CAN接口, Win98驱动程序,控件编程,支持中断 和查询方式编程,支持CAN2.0A协议. SC1232 CAN-232通讯协议转换模块,跳线设置 ,无需用户编程,内置看门狗,可将计算 机或者具有232串口的设备直接接入 CAN网络.支持CAN2.0A协议. 联系方式: 公司电话:010-88915496 手机;13011136543(姜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