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刻绘机

楼主(2002-12-04):
如何用通用PC添加一些接口卡,用CAD软件去控制电脑刻绘机(界纸机)的三个运动轴?

网友A:
目前刻录机有两种控制方式: A:通过D/A卡控制激光的转角 B:通过电机控制卡控制。

网友B(2008-10-21):
日本罗兰刻绘机原理是怎样的,有一台刻绘机无输出,是怎么回事.高手请指点.谢谢!

网友C:
www.telbridge.com

?

运动控制卡的方案

?

去那里侃侃

网友D:
可以用PCI  的运动控制卡

PCI-1020

这个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