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15-2DP如何断开不重要的DP从站?

楼主(2002-12-04):
配置:S7-315-2DP+若干DP从站变频器,其中2台为间歇式工作,如何在其不工作期间将其断电检修或更换而不使DP网络报警导致PLC故障停机?多谢指教!!!

网友A:
下载OB82--OB89即可。

楼主:
因出差未上网,未能及时感谢Mr.zh的帮助,请多多包涵! 我也注意到了OB82、OB84、OB86和Hardware中Diagnostic Address, 但不知如何使用。若能赐教,我将不胜感激!!!

网友A:
下载空的OB82-OB89即可。 你在哪里?

楼主:
万分感谢Mr.zh!!!我正在实验室,证实只要下载空的OB86即可满足我的要求,再次感谢!

楼主:
补充说明:变频器DP过程通道和参数通道硬件配置成consistent=total length,即连贯型读写,PLC对变频器的过程通道和参数通道的读写都需要用SFC14、SFC15。

网友B(2005-09-03):
Mr.zh 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