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半导体制冷芯片

楼主(2002-12-05):
请问哪家可以提供半导体制冷芯片,都有哪些型号,性能指标怎么样啊?

网友A:
请联系 029-85395590 或 83157937 黄女士

网友B(2004-12-29):
我现在需要一批小型的半导体制冷芯片,对野外工作的智能模块进行恒温处理,目前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资料,你可以提供一些我们能参选的资料吗?

网友C:
半导体致冷器 实物图 参数表
△Tmax ℃为最大温差值,Th:为热面温度,Qcmax为最大致冷功率。   1、半导体致冷也叫温差电致冷是利用半导体材料的温差电效应——即珀尔帖效应来实现致冷的一门新兴技术。 如果把不同极性的两种半导体材料(P型、N型),联接成电偶对,通过直流电流时就发生能量的转移;电流由N型元件流向P型元件时便吸收热量,这个端面为冷面,电流由P型元件流向N型元件时便放出热量,这个端面为热面。如图所示:
  2、温差电致冷的优越性   a、体积小重量轻,具有致冷和加热两种功能:改变直流电源的极性,同一致冷器可实现加热和致冷两种功能。   b、精确温控:使用闭环温控电路,精度可达+-0.1oC。   c、高可靠性:致冷组件为固体器件,无运动部件,因此失效率低。寿命大于二十万小时。   d、工作时无声:与机械制冷系统不一样,工作时不产生噪音。   e、可使用常规电源:致冷器对电源要求不高。可使用一般直流电源,工作电压和电流可在大范围内调整。12V额定电压,实际可使用到8V-14V,开关电源和变压器电源均可,波纹系数在10%以内。   f、可实现点致冷:可只冷却一专门的元件或特定的面积。   g、具有发电能力:若在致冷组件两面建立温差,则可产生直流电。   3、性能参数与曲线   a、反映组件的热电性能的主要参数是最大温差电流,最大温差、最大致冷功率和最大温差电压。   b、最大温差电流(Imax)指的是热面温度27oC,冷面无热负荷,致冷组件能达到最大温差时的工作电流,单位A。   c、最大温差( Tmax)指的是热面温度27oC,冷面无热负荷时,组件能达到的最大温差,单位oC,此时致冷组件在最大温差电流Imax工作。   d、最大致冷功率(Qcmax)指的是热面温度27oC,致冷组件在冷面能吸收的最大热负荷,单位W,此时致冷组件在最大温差电流Imax工作。   e、最大温差电压(Vmax)指的是热面温度27oC,冷面无热负荷时,致冷组件在最大温差电流Imax工作时的电压,单位V。TEC1-12704温差电致冷组件在几种热面温度时的特性曲线见图C
  4、半导体制冷应用成功的关键是散热   A、一块60W左右的制冷片体积只有40×40×5mm,重20g。如图(1),冷热面最大温差可达60oC以上。由于冷热两面的温差在60oC左右。两面间距在4mm,其制冷效果的好坏有几点关键之处,这里综合多年生产、应用情况,总结一、二,供广大朋友借鉴。   如图(2)是半导体制冷应用的典型应用核心装置结构图。当通以一定电压的直流电时,芯片就会一面发热,一面制冷。制冷片一面通过传冷块向A部空间吸收热量,另一面通过散热器将从A部吸收的热量传送到B部空间。由于向B部空间传递的热量除从A部吸收的处,还有半导体自身的电阻热效应等,所以热功率大于电功率。   要达到理想的制冷散热效果,除选用合适的电压电流外,热端还要有良好的散热条件,冷热两面冷热中和达到最小(即零)。这就要求,两面之间完全隔离,两接触面热阻小。为此,(1)两面产生的热量要及时传递;(2)要A、B两个空间温差达到冷片两面温差,就是要设法减小温度梯度。(3)要使A空间温度低,就要设法降低B空间散热器温度。(4)制冷空间要有良好的绝热封闭性。
  具体方法:   1、安装中首先对制冷芯片进行一次性发泡成型。或先用绝热硅胶灌封后,再一次性发泡成型(如图3),以减少两面之间的芯片内冷热中和(业余条件下用绝热胶灌封后再加泡沫板隔离)。2、冷热两传导接触面除要进行平整、光洁外,还要加涂优质导热硅脂。3、连接冷热两块的紧固螺钉,要进行绝热处理,减少热中和。4、选用优质传导材料,采用挤压成型法(增大密度)制作传冷块及散热片。5、尽可能的增大传冷块,散热器面积。6、制冷状态下,对B空间散热器采用风冷或水冷辅助散热。   B、若用水冷散热方式将获得更好的效果。 采用热交换器水冷散热,结构如图,将制冷片与热交换器开槽面吻合而形成热交换循环水道,由于散热面直接与水接触,因而热面温度梯高较小,而长的循环水道保证冷却水得以充分利用,同时,自身的阻力作用也限制了冷却用水量,具体联接方式如图,将制冷片与热交换器、传冷板由夹板螺丝固定后,再在致冷片与热交换器接合四边滴胶封闭以免漏水, 在致冷片与致冷板接合面间涂导热硅酯。   目前,尚有利用热管作为散热器散热,利用热超导的原理散热效好。

网友C:
参数表贴错了,应该是这一张图:
这是一家的资料,其他的近似

网友D:
果然是技术资料,真的不是广告。小生佩服,佩服。

网友E(2005-07-19):
谢谢周公,能提供具体厂家吗。另想问温差发电模块的厂家。具体的应用资料。我们单位在做这方面的预研,想应用在发动机方面。主要关心其体积、重量、粘贴的可靠性等。能提供这方面的资料吗。谢谢了

网友F:
我要在环境温度约150C时使用,不知是否可正常致冷工作; 可否多级串接致冷,一级60C,两级120C,三级180C,达到更低的温度; 如能多级串接致冷,则有那些注意事项.

网友A:
xm-511:‘温差发电模块’我目前还没有资料。虽然制冷片说明里讲‘具有发电能力:若在致冷组件两面建立温差,则可产生直流电。’但我没有实验过,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A:
亦云人云: 要在环境温度约150C时使用,可正常致冷工作; ‘多级串接致冷,一级60C,两级120C,三级180C,达到更低的温度’理论上可以,每级降温在 30 度以下比较实际,否则做起来相当困难:主要是散热问题。

网友G(2009-01-08):
基本原理是物理学上的普洱提效应

网友H(2009-02-09):
本人曾经在杭州大和热磁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做热电研发一职,从事半导体制冷的设计与制造。有具体的技术问题可以发邮件rfidbee@yahoo.com.cn或QQ601490809联系!

网友G:
‘温差发电模块’我目前还没有资料。虽然制冷片说明里讲‘具有发电能力:若在致冷组件两面建立温差,则可产生直流电。’但我没有实验过-------但热电偶相信你一定见过,现在把热电偶反过来用,就是温差发电

网友H:
发电产品我做过的,其实一般普通的制冷的片子也可以的,不过效率比较低而已。我们给美国做过专门的发电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