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问题

楼主(2002-12-05):
请问如何对主板看门狗编程阿?

网友A:
通常说明书上都会有相关介绍啊。 目前,比较常见的是提供两个I/O端口。一为配置端口,可设定看门狗定时器超时时产生的动作,如重启、产生中断等;另一个端口可用来设定定时器的定时间隔,可通过对该端口的操作实现看门狗的启动、停止与刷新。这种方法编程简单,只需要用到最基本的I/O指令即可。 还有一些主板因直接用板载的Super I/O芯片实现看门狗功能,编程相对复杂,但一般都会随主板提供Library供应用程序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