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研华的pc-based plc 与普通的plc 有什么异同?

楼主(2002-12-05):
我最近常看到 可程序设计控制器 这个字眼。不知它和可编程控制器 也即普通的plc 有什么不同,向大家请教了!

网友A:
研华Pc-based PLC的概念很好,如果在稳定度上面不输于传统PLC的话,完全可以取代传统PLC。

网友B:
研华的最大优点我认为是可以用C编程,能够实现一些较复杂的控制算法。而且价格也比PLC便宜。

网友C:
泓格也有,软件支援不错。8000系列我用过

网友D:
PC-Based PLC和PLC仍是不一樣的概念, 我不同意李侃的說法, 研華的ADAM-5000是不可能取代PLC的, 因為他們的產品仍存在有很多的缺陷, 否則他們也犯不著再向別人(台灣永宏)OEM另一款PLC(ADAM-7000)了, 其實所謂的PC-Based PLC做的最好的應該是台灣的盟立, 從四年前的設計看來, 除了硬件媲美美國AB公司之外, 與PLC在軟件上的差異就是支持IEC-61131-3(LD,SFC,FBD, IL, ST)的五種國際標準語言和軟邏輯(SoftLogic), 其實目前以西門子的開發軟件STEP 7也已經支持IEC-61131-3其中的三種語言看來, 自動化開發軟件語言統一的時代已經來臨了, 根據我本人的觀察, 目前研華想要以ADAM-5000產品進入或取代PLC產品絕對是做不到的, 真正能用於工業現場的產品是要經過眾多使用者的認可才行的, 而不是僅靠浮誇的行銷手段來達成, 至於研華ADAM-5000的缺點, 在此我不便說明. 當然ADAM-5000也不是一無可取, PC-Based最大的優點就是在運算及通訊能力上, 此點是傳統PLC很難達成的, 但若看到西門子最新的S7-300/400系列, 功能及規格和PC-Based越來越接近, 更甚至也可以支援乙太網絡, 我認為眾多PC-Based製造商應該要再加油了.

网友E(2005-08-02):
3年前的旧贴子了,现在看看还真有趣,JACKY兄现在如果再来发言,是否还保留你的观点呢。

网友D(2005-11-21):
hppost您好,我是Jacky, 到今天我的觀點仍然沒有改變, 只是研華IA部門目前主推的是ADAM-5510KW和ADAM-8000(OEM至德國VIPA公司), 軟件都是符合IEC 61131-3的標準, 上週五(11/18)參加工控網舉辦的工控產品市場研究報告研討會, 我們也發現一個趨勢, PLC市場因此產品的可靠度廣受認同, 所以不會被PC-based產品取代, 但我認為新一代的PLC會持續大量採用一些在PC-based領域已經相當成熟的技術, 比如高性能的RISC CPU, 大容量的存儲空間, 乙太網等等. 我的看法從1998年以來一直未曾改變, 而且我很高興這個產業能如我預期的一樣-蓬勃發展. 歡迎來信指教, 謝謝!!

网友F(2005-12-25):
    http://blueskys.68ab.com/
这里有很好的数据采集程序,我弄了一套,很便宜.

网友G(2006-11-12):
楼上http://blueskys.68ab.com/的网站买工艺品好象
norton 还报警有。。。怎么回事
-----------------------
扫描类型: 实时防护 扫描
事件: 已发现病毒!
病毒名称: Downloader
文件: C:\Documents and Settings\new\Local Settings\Temporary Internet Files\Content.IE5\GVJNECTP\chinagambling[1].htm
位置:C:\Documents and Settings\new\Local Settings\Temporary Internet Files\Content.IE5\GVJNECTP
采用的操作:清除 失败 : 隔离 失败 : 拒绝访问
发现的日期: 2006年11月12日  18:34:36

网友H:
病毒网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