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OMRON的CPM2A-30CDR-A

楼主(2002-12-05):
使用OMRON的CPM2A-30CDR-A,其用户程序存放在什么地方,如果是用电池,可使用多长时间?

网友A:
程序在EEPROM内,程序不会丢失。

网友B:
程序存放在RAM内,使用电池,可以保存5年左右。

网友C:
程序不会丢,即使电池没电,而DM,HR的数据会丢。

网友D:
程序在EEPROM内,程序不会丢失。部分DM数据会丢失

网友E:
sorry啊,我是菜鸟,我想知道用什么软件给omron的CPM2A编程啊??

网友F:
回楼上的:CPT、CXP www.onlinecontrol.net

网友E:
好像moron的plc的编程软件挺多的,能不能具体说明都是针对那些型号的?谢谢了,我的msn是jemmychen0313@msn.com,QQ是24621518,麻烦了

网友F:
目前大多型号PLC都支持,CPM1A、CPM2A、CQM1、CQM1H、C200HS。。。等等,都支持,CPT有点老,CXP是最新的。 具体情况你到www.onlinecontrol.net上发贴问,必有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