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based plc 和工业计算机是一回事吗?

楼主(2002-12-05):
工控机与 pc-based plc是一个概念吗??多谢!

网友A:
工控机和PC-Based PLC的核心都是一块计算机主板。不过PC-based PLC的主板做的更小以满足机构要求。

网友B:
PC-Based PLC和工控機最大的差別應該這麼說, 前者是開放式的架構, 封閉式的系統. 而工控機則是開放式的架構, 開放式的系統. 容我解釋如下; 1. PC-Based PLC和PLC的架構非常類似, CPU都採用較低階的x86或RISC, 軟件則有專用的Boot Loader, OS和工具程序, 週邊的硬件模塊都是各做各的, 彼此不兼容, 總線(Bus)也是自己定義.所以只要將自己的系統兼容性測試好即可. 至於編程方面可以選用C語言, 符合IEC-61131-3標準的軟件(STEP 7, ISaGRAF, Paradym 31, MultiPROG...) 2. 工控機則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您可以選用不同廠家的工控機箱(Chassis), 主板(CPU Card)再搭配所需的週邊I/O卡來組成您最佳價性比的系統, 軟件部份只要您選擇的I/O卡廠家能提供在您所用操作系統下的驅動程序, 您就可以很彈性的選用, 而最大的問題則來自不同廠家產品之間的兼容性問題和廠家能否提供足夠的技術支持. 例如早期有許多的用戶需要廠家提供如何點亮液晶屏, 如果CPU Card廠家本身沒有具備專業的BIOS工程師, 那麼產品就很難賣的好. 3. Compact PCI: 概念很類似於PC-Based PC和PLC, 封閉式系統, 開放式架構, 最大差別則是CPU和軟件的選用比較高檔, 但是軟件端則是勝負的關鍵, 這也印證了為何控創, 凌華和研華的C-PCI產品在通信市場仍無法取代MOTOROLA的原因, 因為後者的C-PCI專用通信卡插入前三家的C-PCI槽內無法使用, 雖然硬件架構是標準的. 我認為未來勝負的關鍵會是在軟件, IPC廠商加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