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改造一个液压系统请大家帮忙

楼主(2002-12-05):
原系统也是一个单片机控制的系统,控制压力、温度、时间,但由于需要改造生产流程,所以准备改造。 有愿意帮忙的朋友请回复帖子,谢谢。

网友A:
请问在什么地方?知道是处理器是什么芯片不?

网友B:
请问用在什么行业。 我个人认为单片机系统维修量很大,不可靠的 你们可以用工控机加板卡或工业PC机加PLC的控制方法,稳定,可靠,维护少。 如需帮助,请回E-MAIL: hhrhere@163.net

楼主:
我在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