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对于直流调速装置的晶闸管保护

楼主(2002-12-05):
如何防止直流调速装置在设备急停时击穿晶闸管,是否可以在电路上对其进行保护。拜托各位高手了!

网友A(2001-07-08):
晶闸管的保护主要是正、反向电压、电流、功率的保护。我注意到您特别指出“设备急停时”晶闸管的保护,我想这主要是指dV/dt,dI/dt(电压变化率,电流变化率)的保护。在主电路中可以增加一些元件加以保护,比如电抗器可以抑制dI/dt,电容器可以抑制dV/dt。具体电路可参考有关的书籍。

网友B:
阻容保护、浪涌吸收器、压敏电阻

网友(2002-12-03):
在进线侧和电枢侧加装压敏电阻,如合肥电通的SVP.

网友C:
选用进口的直流控制器,再加输出电抗,应可以了。

网友:
"再加输出电抗" 在DC Drive 中有何用??与过压没关系!!

网友C:
过压,过流息息相关。又:本例的电机可能较老,系统的电枢回路的机电常数已变化,电流环不易稳定,改善一下。

网友D(2005-11-18):
补充一点:还有快熔

网友E(2006-03-24):
桥臂上安装快熔,10多年了,没有烧过一个硅

网友F(2007-12-11):
可以在进线侧和电枢侧加装晶闸管保护器,这就是以低电位梯度,高能容量的氧化锌压敏电阻器为核心元件的SVP型晶闸管保护装置,如合肥亚辉电气科技有限公司的SVP型晶闸管保护器。

网友G:
桥臂上安装快熔,怎么选型,就是快熔电压和电流和晶闸管之间的关系怎么计算

网友G:
合肥亚辉电气科技有限公司的SVP型晶闸管选型如何使它和应用的晶闸管相配套

网友H:
如果用的是数字式的调速器,限制一下电流上限值,把电流限制住就可以保住晶闸管,但是急停的时间可能要加长。

网友I:
我们都是参考西门子的RA70直流调速装置的的用户手册的

网友G(2008-01-16):
西门子好像没有关于过压保护这方面的用户手册吧

网友J:
桥臂上安装快熔,10多年了,没有烧过一个硅
多好的办法,既简单有实用.又经济!

网友K:
你的停车时间设的多少呀!
一般快速停车的电流不会很大的用电流限幅搞下,看下 你的硅快容多大的质量可靠不。

网友F(2008-02-27):
关于合肥亚辉电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SVP晶闸管保护配套问题,可以去www.hfyahui.com看看技术手册!

网友L(2008-04-09):
引用 网友M:
桥臂上安装快熔,10多年了,没有烧过一个硅
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