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三菱plc的问题

楼主(2002-12-06):
刚拿到一个三菱的plc(Fx1n-60mr,使用一块亚当模块与Fx1n-485-BD连接,用的通讯软件去读它的程序,能够读出来,而且从对程序的监控来看,通讯是好的。 但是当我去设置plc的通讯参数(D8120)的时候,却通讯失败了,以后就怎么也通不上了。 哪为好手能指点我一下,谢谢

网友A:
能告诉我你是怎样设置的,D8120在通信中不能改变格式.

楼主:
我是在运行中改变参数的,后来可以通上了,我读取通讯参数,确定已经被改变了。

网友B(2007-04-28):
通讯软件能够读出来---你改它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