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交流小信号的测量??

楼主(2002-12-06):
用8112HG 的采集板,测量很小的交流信号,3MV左右.但是信号加到A/D板后,变为9mv左右.分析知道是有6mv的直流信号干扰.我自己分析是由地线产生的.但我不知道如何去掉这种干扰?? 你们公司有无测量小信号的典型应用,接地方法?

网友A:
建议: A:使用差动方式 B:使用屏蔽双绞线 C:屏蔽双绞线越短越好

网友B:
李侃先生(不知是否正确,如果是女士,请原谅)的建议很好。另外,可以尝试将采集系统的接地与其他的地隔离一下,看情况如何? 如果不行,请将详细情况寄 djg_2672@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