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2-12-06):
在凌华的DAQBench里有OPC server,OPC是什么意思? 谢谢

网友A(2002-08-05):
OPC(OLE for Process Control,用于过程控制的OLE)是基于微软公司的OLE/COM及DCOM技术的要求,创建及开发出一种开放式工业标准,应用该标准可进一步增强不同自动化设备生产商及计算机应用制造商之间的互操作性。例如:不同厂家的DCS,PLC,SCADA,现场系统/设备,HMI或商用计算机之间的互操作性。也就是使得所有的驱动和软件接口都基于同一标准。

网友B(2002-12-06):
找个木马程序研究一下,对你会有帮助

网友C(2009-03-02):
引用 网友B:
关于找个木马程序研究一下,对你会有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