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2-12-06):
现场需要4-20mA的模拟量数据采集,希望各位大虾提供比较经济的解决方案

网友A(2002-04-10):
接电阻用A/D卡采集最经济,不过这只适合信号比较集中且距离主机较近的场合。

网友B:
距离稍远时可采用研华亚当5017或威达牛顿7017模块,用亚控的组态王软件进行采集。

网友C(2002-12-06):
北京稀世精华的板卡用起来经济实惠,可靠性较高。缺点就是不够精致,外观差点。 我们公司的高炉采集系统、退火炉数据采集系统、煤气桂采集系统使用该产品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