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_DP干扰!

楼主(2002-12-06):
请教大侠: 变频器启动(空载也一样)后一段时间PROFIBUS网络会出现通讯故障!变频器不运行,网络正常!!干扰措施也做了很多了.故障仍然会不时的出现...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 斑竹也不帮我?? 不过已经搞定了!

网友A:
看到你的文章,我在测试也遇到类似问题。只是,我们是只要变频器启动,PROFIBUS网络中的S7-300的通讯就没了?我们也作了不少抗干扰措施,加了一个滤波器、隔离变压器,并将控制柜接地。还是不行... 你们是如何解决的呢?给我们参考一下如何? 谢谢!!

网友A:
Would you like to try the fib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