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X 公司的PCI9052/pci9054

楼主(2002-12-06):
摘要:文章介绍了一种基于PCI总线的高速噪声检测系统,介绍了采用PCI 9052作为PCI总线接口芯片的数据采集部分的设计原理,并说明了数据采集卡的高速采样和速率可变的实现原理,给出了底层硬件同上层软件的连接实现。 关键字:噪声检测;PCI总线;PCI 9052;WDM 前言   噪声检测系统用于对环境噪声进行样本采集和频谱分析,确定噪声中的频率分量是否对人体造成伤害。该系统分为高速数据采集卡和频谱分析两部分。数据采集卡将采样采集到的数据送入计算机内,由应用程序完成快速频谱分析功能。由于环境噪声是实时变化的,因此需要采集电路的高速采样和数据的高速传输。鉴于传统总线无法满足高速传输的要求,采用了PCI总线作为噪声检测系统的底层平台。   PCI总线是Intel公司推出的一种微机扩展槽接口标准,时钟频率为0~33MHz,其最大数据传输速率为132~264Mbps,有效克服了传统总线进行高速数据传输时的瓶颈现象,使数据的实时高速采集和传输成为可能。 数据采集卡结构说明   数据采集卡具有高速和速率可调节的特点。其前端采用声波传感器采集模拟噪声信号,采集到的模拟信号经过A/D变换器转换为数字信号,数字信号再经PCI总线传输到计算机内。该数据采集卡主要包括数据采集电路、PCI接口电路和逻辑控制电路三部分,采集卡结构如图1所示。下面分别介绍各个部分的功能。   1. 数据采集电路   数据采集电路是由声波传感器和A/D变换器组成的,传感器将采集到的噪声信号送入A/D变换器,转换成数字信号输出。A/D变换器采用的是MAXIM公司的MAX 1446。MAX 1446有一路模拟信号输入,10位数字信号输出,工作频率可达60MHz。实际的数据转换时间为:转换时间+各种延迟=5+0.5=5.5个时钟周期,由此可知MAX 1446的转换时间最低可达0.1μs,即采样速率可达到100Mbps,为高速数据采集提供了最基本的硬件条件。   2. PCI接口电路   考虑到PCI总线规范的复杂性,本设计采用了PLX公司的PCI 9052作为PCI总线接口芯片,以简化硬件设计。PCI 9052是作为PCI总线和局部总线一端的设备的桥梁,保证了局部总线一端的设备在符合PCI总线的规范后连接到PCI总线上。PCI 9052提供了多个内部寄存器,以尽量提高总线接口设计的灵活性和传输速率。所有的寄存器可分为PCI总线配置寄存器和局部总线配置寄存器两类。PCI总线配置寄存器是为符合PCI规范所设置的,局部总线配置寄存器用于设定局部总线的工作方式。   对于PCI 9052,需要一个EEPROM存储配置信息,当主机启动时,EEPROM完成对PCI 9052内部的PCI总线配置寄存器和局部总线配置寄存器的初始化。在设计中采用Microchip公司93LC46作为EEPROM存储配置信息。   3. 逻辑控制电路   逻辑控制电路的作用是用于产生目标设备准备好信号LRDYi#。在MAX 1446完成一个A/D转换后,使目标设备准备好信号LRDYi#有效,表明数据已经在数据线上,通知主设备可以从数据线上读取数据了。   由于MAX 1446的数据转换时间需要5.5个时钟周期,因此采用一个模6计数器作为控制电路,以保证在数据转换完成后,才产生LRDYi#。 数据采集卡原理图   数据采集卡原理图如图2所示。   对原理图有以下几点说明。   (1)设计中采用9052的非复用模式,因此将MODE接地,所以9052的LAD[31..0]上只有数据信息,而其地址信息在LA[27..0]上,又由于MAX1446的转换位数为10bit,因此将该10位输出数据D[9..0]连接到PCI 9052的LAD[9..0],而LAD[31..10]接地。   (2)A/D变换器MAX 1446的时钟频率可高达60MHz。在设计中将PCI总线时钟(33MHz)作为A/D的时钟信号,从而简化了A/D的时钟电路。为了保证LRDYi#信号的产生同MAX 1446的转换同步,模6计数器的时钟信号也采用PCI总线的时钟信号。   (3)数据采集的速率的控制是通过上层的软件完成的。在设计中,将PCI 9052的局部总线端的输出信号CS0#作为A/D的使能信号,驱动A/D的转换功能。CS0#是PCI 9052局部总线端的一个通用片选信号,它是在配置寄存器编程指定的。通过上层软件对CS0#低电平产生的时间间隔的控制,即可实现实现对A/D采样速率的控制。由于A/D转换需要5.5个时钟周期,在A/D转换期间,使能信号OE#应当始终保持有效,但是CS0#的低电平信号保持时间小于A/D转换时间,因此,使CS0#经过一脉冲展宽电路后再连接到OE#端,以保证A/D的有效转换。   (4)系统采用的时钟频率为33MHz,由于LRDYi#信号的产生是6个时钟周期,所以数据采集速率可高达55Mbps,可实现对噪声信号的高速实时采样。 结束语   以上仅针对硬件电路的设计思路和原理作了详细的说明。在Win2000、Win NT操作系统下,应用程序不能对I/O端口直接进行操作,因此将A/D转换的数据读进内存中就要由驱动程序来完成。驱动程序作为下层硬件和上层应用程序的纽带,实现应用程序对底层硬件的访问。在Windows平台上,WDM将代替VxD成为主流的驱动模式,因此选择DriverWorks作为驱动程序的开发工具,开发WDM。   数据采集卡、驱动程序和频谱分析程序三部分的数据流程如图3所示。 参考文献 1.刘晖译,PCI系统结构(第四版),电子工业出版社,2000. 2.PLX PCI9052 Data Book,2000. 3.Chris Cant著,孙义等译,Windows WDM设备驱动程序开发指南,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

网友A(2008-03-31):
代理Oxford 相应的接口芯片,VIA WIFI 芯片,Yitran PLC芯片,及CATALYST
如:
PCMCIA CDMA/GPRS无线上网卡解决方案---OXCF950B, OXCFU950B 该方案方案是采用高通通讯芯片与OXCF950芯片一起实现,是目前市面上应用最为广泛的无线上网卡实现方案。OXCF950B芯片在该方案中实现Notebook端到高通芯片组的桥接。相比于竞争产品,该芯片为TQFP超小封装,性能稳定可靠,价格上也有很大的优势。

金融终端、工控、嵌入式等领域多串口设备方案---OX16PCI952/954/958,OX16C954,OXmPCI954 该系列芯片实现PCI/mPCI转接16c950高速UART的桥接控制,可用于金融终端、工控、嵌入式等领域串口设备领域,可以完整替代PLX公司型号为9052/9054的高速UART芯片。目前可以提供单芯片PCI转2/4/8UARTs的解决方案,还可以配合使用OX16C954实现扩展UARTs的方案,最多可以提供拓展20UARTs的参考设计方案。目前perle,moxa,sunix,研华等一线的多串口工控设备厂商都在使用此系列高性能芯片实现其相关产品设计与生产。

产品目录: SERIAl BRIDGE:OXCF950,OXCB950,OXUSB954/950,OX16PCI954/952, OXmPCI954/952,OX16C954/950.实现从CF/PCMCIA/Card
Bus/USB/PCI/mPCI等接口到串口UART/并口/Local Bus的转换。OX12PCI840,OX9160/9162实现PCI转并口/Local Bus接口。
FIREWIRE:OXFW911,OXFW911+,OXFW912,OXFW922等ieee 1394A/B 到 ATA/ATAPI接口转换桥接芯片。火线外部存储芯片业界领先。

SATA:OXU921S,OXU921DS,OXU921DSE,OXUF924DSA,OXUF924DSB,OXUF924DSE 实现从USB2.0/1394A/1394B到SATA的桥接,提供RAID方案。

USB OTG:OXU140CM,OXU210HP,以及TDI的USB产品:TD1120,TD6100,TD243, TD242LP,UHC124等芯片.(注:TDI为USBIF主要参与者,USB业界领先,2005年10月该公司被并购到Oxford Semiconductor).
High Speet Storage IEEE 1394 FireWire and USB 2.0 storage solutions:
OXU921S: USB2.0 to SATA Bridge,

OXU921DS: USB2.0 to Dual SATA Bridge,

OXUF921DSE: USB2.0 to Dual SATA Bridge with encryption,

OXUF924DSA: IEEE1394A and USB2.0 to Dual SATA Bridge,

OXUF924DSB: IEEE1394B and USB2.0 to Dual SATA Bridge,

OXUF924DSE: IEEE1394B and USB2.0 to Dual SATA Bridge with encryption,

OXFW912* IEEE1394B (Firewire800) to ATA7/ATAPI IDE Bridge + Integrated Flash and Hardware Striping

OXFW911plus* IEEE1394 to ATA7/ATAPI IDE Bridge + Integrated Flash and Hardware Striping Fire Wire Audio IEEE 1394 FireWireAudio solutions

OXFW970 7.1 channel out - 2 In, streaming audio FireWire controller

OXFW971 16-Channel Streaming Audio FireWire I/O Controller with MIDI and S/PDIF PCMCIA/CF转UART(串口);
PCI转并口、多串口、LOCAL BUS等;IEEE1394转IDE;CARDBUS 转串口;USB、LOCAL BUS转多串口UART;都是单芯片方案,方便开发,欢迎选用。 Serial Communications UART/parallel port controller

吴生 (Jesse Wu) MSN:jesse-wu@hotmail.com MT:130 3218 0675

网友B(2009-02-04):
oxford现被PLX收购,明科世纪科技公司现代理所有PLX的产品,价格比别的代理有优势。

Regards

张小姐
明科世纪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竹子林中国经贸大厦21I-J
Tel:0755-82537101(直线)
Fax:0755-82537110
Mob:13723414017
Email:smile@keentech.cn
Web:http://www.keentech.cn

网友B:
QQ:294246144   MSN:smilefirst2005@hotmail.com

张小姐
明科世纪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竹子林中国经贸大厦21I-J
Tel:0755-82537101(直线)
Fax:0755-82537110
Mob:13723414017
Email:smile@keentech.cn
Web:http://www.keentech.cn

网友C(2009-08-12):
我司是PLX授权代理商,是一家国际品牌专业代理公司,代理PLX全系列高性能桥接产品PCIe Switches& PCIe Bridges&other connectivity solutions。我们提供好的价格与技术支持,如有需要的朋友请联系我

明科世纪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竹子林中国经贸大厦21楼I~J
Mobile:13560730356 Johnson
Email@yahoo.cn

Web:www.keentech.cn

Expresslane? PCIe Switches(Gen2)
PEX 8696、PEX 8680、PEX 8664、PEX 8649、PEX 8648、PEX 8647、PEX 8632
PEX 8624、PEX 8619、PEX 8618、PEX 8616、PEX 8615、PEX 8614、PEX 8612
PEX 8609、PEX 8608、PEX 8606、PEX 8604

Expresslane? PCIe Switches(Gen1)
PEX 8548、PEX 8547、PEX 8533、PEX 8532、PEX 8525、PEX 8524、PEX 8518
PEX 8517、PEX 8516、PEX 8512、PEX 8509、PEX 8508、PEX 8505

Expresslane? PCIe to Local Bus Bridge
PEX 8311

Expresslane? PCIe to PCI and PCI-X Bridges
PEX 8112、PEX 8114

other connectivity solutions:

FastLane? PCI 6000 series PCI-to-PCI and PCI-X to PCI-X bridges
PCI 6140 、PCI 6150、PCI 6152 、PCI 6154 、PCI 6254 、PCI 6466
PCI 6520 、PCI 6540 、PCI 6350、PCI 6156

PLX Technology‘s PCI 9000 PCI-to-local bus bridges
PCI 9030、PCI 9052、PCI 9054、PCI 9056 、PCI 9656
PCI 9080 、PCI 9050 、PCI 9060

PCI Express to USB & UART Bridge & Parallel
OXPCIe952 、OXPCIe954 、OXPCIe958 、OXPCIe840

PCI to USB & UART Bridge & Parallel
OXuPCI952 、OXuPCI954、OX16PCI958、OX16PCI954
OX12PCI840、OXCFU950 、OXCF950B 、OXCB950

网友D(2013-04-01):
OX16C954/OX16PCI954/PCI9656/OXPCIe958/OXuPCI954/OXCFu950/PEX8311

    PLX(OXFORD)代理商联系:010-64209595; novatech@sohu.com
    QQ:1210237823(Storm)
    PLX全线产品,提供技术支援,商务服务,大量库存现货,保证PLX产品经营10年的专业服务。

 PEX 8696、PEX 8680、PEX 8664、PEX 8649、PEX 8648、PEX 8647、PEX 8632
PEX 8624、PEX 8619、PEX 8618、PEX 8616、PEX 8615、PEX 8614、PEX 8612
PEX 8609、PEX 8608、PEX 8606、PEX 8604

PCI 6140 、PCI 6150、PCI 6152 、PCI 6154 、PCI 6254 、PCI 6466
PCI 6520 、PCI 6540 、PCI 6350、PCI 6156

PLX Technology‘s PCI 9000 PCI-to-local bus bridges
PCI 9030、PCI 9052、PCI 9054、PCI 9056 、PCI 9656
PCI 9080 、PCI 9050 、PCI 9060

PCI Express to USB & UART Bridge & Parallel
OXPCIe952 、OXPCIe954 、OXPCIe958 、OXPCIe840

PCI to USB & UART Bridge & Parallel
OXuPCI952 、OXuPCI954、OX16PCI958、OX16PCI954
OX12PCI840、OXCFU950 、OXCF950B 、OXCB9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