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VB下能用,在VC下不能用

楼主(2002-12-06):
我想用横河公司提供的一个OPC ActiveX控件和CS1000通信,可是为什么在VB下该控件用得好好的。在VC下就是有问题呢。help me

网友A:
VB下能用的VC下肯定可以用,简单的办法是把它的类型库加入到你的VC项目中,或者用COleDispatchDriver也可以,后者麻烦些。 www.onlinecontrol.net

楼主:
可是我明明已经将它加入到工程项目中去了呀, Project->Add To Project->Components and Controls ->Registered ActiveX Controls->CENTUM Control->Insert, 编译的时候都没有问题,偏偏执行的时候就说在winocc.cpp中有一个Debug Assertion Failed错误。 你能说得再详细一点吗。

网友A:
可能是构造函数上调用的问题,你是用指针还是直接构造实例了,用指针要NEW一下,有的时候还要Create等等。 www.onlinecontrol.net

楼主:
我已经找到方法了,多谢了,ifthenelse,的确是我调用上出了问题,谢谢你让我找到了思路,不过CS1000的说明书说这个控件is available for use with VB,搞到后面我怀疑它只能在VB下面用, Thank you Very Mu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