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DDE和力控通信

楼主(2002-12-06):
我正用力控2。6作Lonworks的Lonmanager DDE Server 通讯。那位高手用过,请指教,如何使用。

网友A(2002-08-24):
See my following comments 1.LonManager DDE Server 使用LonManager DDE Server之前,必须对LonWorks网络组态,生成LonManager 网络数据库,这样LonManager DDE Server 才可以访问网络数据.力控2.6监控组态软件为标准的DDE Client,所以,简单配置Application/Topics/Item项即可。 2.使用LNS DDE or OPC Server 利用LNS 网络工具,如LM4W,生成LNS数据库,利用LNS DDE/OPC Server访问网络数据库,力控2.6为标准的dde/opc client.简单配置即可. 3.直接使用力控2.6 最新力控2.6监控组态软件内含LNS(SP7)驱动程序,无需采用DDE/OPC,利用LNS数据库,直接访问LonWorks网络即可. ---------------------------------------------- 以上内容,我们培训实验室均可提供上机实验,练习(hand-on labs)。 有兴趣的话,可以进一步联系。 email: lonworks@gongkong.com tel: 010-82511734

楼主:
我只有noderbuilder 1.5所以好象只能采用第一种 1.LonManager DDE Server      使用LonManager DDE Server之前,必须对LonWorks网络组态,生成LonManager 网络数据库,这样LonManager DDE Server 才可以访问网络数据.力控2.6监控组态软件为标准的DDE Client,所以,简单配置Application/Topics/Item项即可。 我在i/o设备驱动下的DDE下添加了一个,让我添写1。设备名称 2。服务名 3。话题名 分别怎样填写阿。 怎样把它和网络变量连接起来阿, 能说的具体点吗? 谢谢。

网友B:
您好,我是新手,请给我指点,如何学PLC编程,要看写什么资料。谢谢!

楼主:
这个论坛是关于Lonworks话题的,你发错了。找本书看看不就行了吗?

网友C(2002-11-28):
上海三维力控华东技术中心 021-54187904、54181244、64325010

网友D:
衣卓老师: 最新力控2.6监控组态软件内含LNS(SP7)驱动程序,它支持什么样的网络适配器啊,pcnss,pclta-10,pclta-20都可以吗? 刚接触lonworks,不好意思了。^_^

网友A:
支持所有LNS 兼容interface: PCLTA-20/10/PCC-10/i.LON 10/100/1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