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s
求助各位高手!!

楼主(2002-12-06):
诸位高手师傅: 我是一位LONWOEKS的初学者,现在搞一个课程设计。我的目的 是要实现模拟量的输入输出,开关量的输入输出。 对实现模拟量的输入,我想用AD1674和3150联在一起, 输出用DAC0832和3150联在一起。我不知行不行?如果行的话, 能不能把2片3150联在一起? 如果不行,怎样才能实现输入输出集中在一起?请教各位师傅 不吝赐教!

网友A:
我也是个新手,不过我想你的问题比较容易实现 使用两个相同接口的AD及DA芯片(如I2C或SPI接口) 这样就可以集中实现AD和DA了 其余的IO口还可以分配为开关量输入和输出 最好定义成4个独立的功能块,以便于网络管理和应用 也可以用一块单片机实现多功能输入输出 用SPI、I2C、串行、并行、移位等接口与3150通讯 以实现单一节点的多功能化 本人亦没有太多经验,不足之处还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