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异步电机调速求助!

楼主(2002-12-07):
交流异步电机调速求助! 一台单相60W交流异步电机,带有1:50的减速箱和测速发电机。想对其速度进行控制,现在我的方案是:测速发电机的输出整流后+ADC0809输入给2051,用电压互感器和光耦做成电压过零检测电路,这两个信号给2051,让2051计算出触发可控硅的延时时间(移相)进行调速。软件采用标准的PID算法,但是由于缺乏一定的设备,无法准确定出参数。但是由于稳定时间没有太大要求,所以一次调整的值非常小。 结果发现:电机转速无法稳定,忽大忽小。后将软件改成,只要转速小于预定转速,就将延时时间改小100uS(相当于增大1%的导通时间),只要转速大于预定转速,就将延时时间改大100uS(相当于减小1%的导通时间)两次修调之间的时间间隔大约是500ms左右。这样就发现让电机运行在低速时(比如500转)开始嗡嗡声慢慢增大,但是电机不转。慢慢的电机开始慢慢的运转,并伴随着比较大的嗡嗡声,当到达某个时候电机突然高速运转,同时嗡声减小,这时由于转速已高于预定值,电压又开始慢慢下降,降到一定的时候电机又突然停下来。相当于电压-转速图中有一段曲线的斜率太大,而且重复性很差。 请大侠们指点,是不是这种电机不适合用这种方法调速?不知用变频的方法是否可以改善?有没有单个芯片实现的模拟闭环控制,如果有请告知型号?总之大侠们有什么方法就尽请告知吧!小弟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A:
“两次修调之间的时间间隔大约是500ms左右”有点长。建议缩短采样周期,加数字滤波,也许反而提高调节响应速度,。 你上述算法控制精度可能不会太高。 建议: 1.采用AI-708仪表作控制,有自整定功能,配可控硅移相输出模块; 2.“单个芯片实现的模拟闭环控制”可考虑运算放大器组成PID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