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V-24V/50W DC-DC

楼主(2002-12-07):
请问各位前辈,市场上是否有类似产品? 如果自己设计,难点在哪里?

网友A(2002-09-26):
别自己做了,呵呵。。让我来做吧!!

网友B(2002-12-07):
高 压 电 源 产 品 简 介 天津市东文高压电源厂专业生产高压电源模块,主要产品有光电倍增管专用高压电源、计数管高压电源、雪崩管高压电源以及其它较大功率的高压电源。该厂是中国电源学会会员单位,专业从事研制、开发、生产高压模块电源。十多年来我厂技术人员积累了这方面的丰富经验,并自行研制开发的控制电路,以其独特的转换方式,在主要指针上比以往有较大突破,开发设计出多种高效、节能的特殊用途高压电源。 特点是:输入电压范围宽、输出电压调节范围大、输出功率大、转换效率高、工作温度范围宽。该系列已被多家生产测试仪器、环保仪器、分析仪器、医疗设备、探测仪器、防尘设备等厂家选为配套产品。 输出电压DC100V——30000V任选,输出电流也由用户指定。输出功率1W——200W以上。有特殊要求可订做。 DC-DC高压电源输出功率范围: 典型挡 输出电压DC 输出电流 100V 10mA—2000mA 1000V 1mA—100mA 10000V 1mA—8mA 200V 10mA—1000mA 2000V 1mA—50mA 15000V 1mA—6mA 300V 10mA—500mA 3000V 1mA—40mA 20000V 1mA—5mA 500V 5mA—300mA 5000V 1mA—20mA 25000V 1mA—4mA 800V 2mA—200mA 8000V 1mA—10mA 30000V 1mA—3mA 说明: (1)输入与输出分为共地、隔离两种。输出电压可从0线性调起。 (2)输出电压分为正高压、负高压两种。 (任意) (3)控制输出电压变化范围,外接电位器控制、内置电位器、或0-5V控制。 (4)工作温度,分为工业级:-25℃—65℃,军品级: -45℃—85℃ (5)输入电压分(典型文件)为DC 6V1V、9V2V、12V2V、24V3V或AC (6)转换效率因输入电压不同而不同,在65%—92%,输入电压越高转换效率越高。 光电倍增管专用小型高压模块 1、输入电压DC或AC。 2、输出电压DC±1000V, 1200V, 1500V 3、输出电流1mA-50mA (用户任选) 输出功率较大的可同时带几个或十几个倍增管。 4、输出电压分为正、负两种(任选) 5、输出电压均可从0调起,分为电位器调节,0—5V电压调节、 6、时漂精度:0.02%-0.05% 7、纹波:<30mV 8、负载调整率<0.05% 9、温度系数<0.02% 10、工作温度-25—65℃(工业级),-45—85℃(军品级) 计数管专用高压模块 输入电压: DC12V或24V 输出电压: DC300V—600V(任选) 输出电流: 10mA(任选) 时漂精度:0.02%-0.05% 纹波:<30mV 负载调整率<0.05% 温度系数<0.02% 工作温度-25—65℃(工业级),-45—85℃(军品级) 雪崩管专用高压模块 输入电压:12V或24V 输出电压:120V—480V(任选) 输出电流:10mA 纹波:30mV 时漂精度:0.02%-0.05% 负载调整率<0.05% 温度系数<0.02% 工作温度-25—65℃(工业级),-45—85℃(军品级) 产品特点:体积小、稳定度高、转换效率高、温度范围宽。 静电吸尘高压电源 输入DC24V或AC 输出DC10000V,15000V,20000V,30000V 10mA 8mA 5mA 3mA DC100V微型电机适配器 当需要将DC/100V微型电机用AC220V供电时请用本专用适配器,其主要特点是: 1、转换效率高,可带动120W以下DC/100V直流电机自身只有很小的热量。 2、体积小,外形只有32×25×18mm 3、在相同的功率下其扭力、转速均优于用DC100V供电的指针。 4、具有较高的功率,因子cosΦ≥0.9。 电话:022-88252337 网址:www.tjindw.com

网友C(2008-01-25):
楼主真会买卖.

网友D:
这种电源很少,可能要订做

网友E(2011-02-25):
LSL957系列:(DC-DC)

定义为输入直流,输入电压(任选12V 15V 18V 24V 27V 30V 36V),输出直流电压(任选 ≤2000V- 5000V- 8000V - 10000V- 15000V- 20000V-25000 V -30000 V -40000 V -50000 V),输出功率1W-100W.

高精度高压模块,采用了谐振电路新技术彻底解决了纹波大、抗干扰差的技术问题,突破了以往产品的主要性能指标不能兼得的缺陷,大大提高了产品的稳定性,输入电压为12VDC,15VDC,24VDC,27VDC,30VDC,36VDC,输出电压0~50kVDC,电压输出可监控。

标准产品具有输出电压线性调整率和高的负载调整率,低波纹,高稳定性的特点以及短,断路保护功能。所有产品均为环氧树脂灌封装。

型号 LSL957
输入电压 12V±10%,15V±10%,24V±10%,27V±10%,30V±10%,36V±10%
输出电压 0~±3000V,0~±10000V,0~±30000V, 0~±40000V,0~±50000V
输出电流 0 ~ 30mA
输出保护 过载或短路:IP =(1.2~2)
输出调节控制 a.外控10K电位器
b.外控0~5V
调节线性度 ±1%
负载调整率 <0.1%
电压调整率 <0.1%
时漂 <0.01% /h
温度系数 <0.01% /℃
纹波及噪声 <0.005%
工作温度范围 -25℃~+65℃(工业级) -45℃~+85℃(军品级)
引出方式 a.引线式
                  b.插针式
外形尺寸 100 x180 x48 (mm)
使用方式
主要应用领域:高压测试技术 ; 像增强器 (II); 绝缘测试技术;静电消除;

产品更多详细可参见天津市蓝丝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网址:http://www.lslai.com 电话022-878915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