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传动请教高手

楼主(2002-12-07):
因最近有技术改造项目,原有设备为直流控制,因为原系统控制系统,已经很老了,现在想改为PLC和MASTER,那么还可以使用原有的直流电机,请问一下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

网友A(2002-04-08):
请详细说明要求.我个人认为直流来说euro590性能,价格方面都很不错.

网友B:
用PLC的AO输出或者是用DO点输出继电器来作为变频器的信号输入来完成就可以了

网友C:
能详细说明情况吗? 如果想节约,可以自己买调速板,主电路、电气控制控制系统可以自己做。 注意的问题要看你的系统要求怎样了。

网友D:
原直流电机可用,但注意电压和电流,直流调速器最好选全数字式。 关键问题是你的系统要求怎样。我公司有多套大型生产设备直流改造经验,欢迎垂询。 0371-3836953,3851882,3510289,13503830933

网友E(2002-05-17):
不知你的直流电动机功率多大,拖动什么类型负载,有什么样的系统要求。ABB的DCS系列调速装置不错,但价格可观。

网友F:
我公司是专做直流调速器和调速系统改造的,欢迎垂询010-63436020刘工

楼主(2002-12-05):
我公司是专做直流调速器和调速系统改造的,欢迎垂询010-8456.6699-6262 李工

楼主:
双闭环三相全控移相触发控制器 该控制器配合相应主电路直接可构成三相全控电源,不需附加同步变压器和其他电路。可触发各种规格可控硅,具有软起动和电压(或转速)、电流调节器及闭环环节。广泛用于直流调速、交流调压及其他可控电源,使用十分简便、可靠。 一、 原理图 二、 应用接线 三、使用说明 请按照应用电路接线,仔细检查无误。A、B、C三相电源要求顺相序!控制器电源电压为~380V,门极引线尽可能短,并注意合理布线以避免干扰。外接调压主令电位器RW=2K10K。调试时应先用假负载(如大功率白炽灯)替代电机电枢,或在电枢回路串联一只电阻器(如电炉),以免发生过流冲击。当“PH”亮,不能启动时,改变进线电源相序即可。Nmin可调节起始电压,Acce可调节加速时间,Dece调节减速时间,Nmax可调节最大输出电压。 反馈输入电阻R11、R12应根据反馈电压等级调整。 “三相全控桥式整流移相触发控制器”可取代进口三相直流调速器的控制板。另供“单相桥式整流移相触发控制器”、 “三相半控整流移相触发控制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