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控制电机开闭反转

楼主(2002-12-07):
请问用计算机控制5-6电机同时或部分开闭及反转,使用何种控制器/卡合适? 多谢!

网友A:
用工控机+plc实现

网友B:
工控机+plc?太浪费了吧.

网友C:
工控机加板卡,AD和DA卡

楼主:
用DA/AD卡作的话,控制交流电机。是否外围电路要复杂了 用PLC,PLC费用能控制在5000以内吗? 多谢!

网友C:
用二手PLC很便宜

楼主:
正品的价格能控制在5000以下吗?

网友C:
工控机加板卡,其他通过外部电气线路实现,简单经济。

网友D:
就用PLC。用西门子S7 CPU224(1300元)再加上几个接触器就可以了。当然接触器的价格要根据电机的功率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