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用于单相电机

楼主(2002-12-07):
变频器是三相380V输出,但要控制功率(100W以下)很小的220V电机。中间用一个变压器变压是否可行,对运行有妨碍吗?

网友A(2002-11-06):
变压器是可以把380v变为220v,可是三相如何变为单相呢,还有,加了变压器后会否增加变频器的负担呢

网友B:
完全可以,但如果用普通变压器会发热厉害,如果电动机的容量比变压器的容量小很多的话,短时间用是没问题的,但最好能监视变压器的温升,如果长时间在设备上用,应特制变压器。

网友C:
楼上的,变压器不是变频器啊

网友B:
变频器输出接变压器,变压器输出接电动机,既变压也变频。

网友D:
不行,变频要保护的,你只能用380v的,要么单相变频,不过电机也要改用三想220v的,不过我给你个见议,用二手进口的,一个变频加电机,五六百可以搞定

网友B:
实际操作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
王仁祥先生,变频器是3相输出呀,如果缺相接了单相电机,对变频器没有影响吗?变压器也会消耗很大的功率,这样做是不是得不偿失了。如果变压器和电机功率相当,那是不允许的,由于发热量大会把变压器烧坏。

网友B:
siemen_yu,看样子你对所涉及的有关电器及其电路的原理模糊,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你所谈及的问题不会发生,要注意的事项我已在上面说到。另外我是实际做过,我说的话是有依据的,并非凭空谈论,与本问题类似的装置我用于实际的生产设备上工作了已有4年之久了,该设备是连续工作制,没出现过什么问题,若需要,建议实际操作一下,有些疑问会消除的。再就是看看有关的书籍。

网友A:
但是,我曾经做过一个实验,3KW的变压器接2.2KW的单相电机,负载是水泵,结果在开机只有半分钟就冒烟了。因为经历过这样的事,所以会有上面的说法。由于这不是工作的重点,所以当时没有深究,现在有朋友提出来了,可否请王仁祥先生解答一下在下心中的疑惑。另,我确实在电路方面缺乏知识,我是学机的。

网友E:
只看了KW没看A

网友F:
估计v也没看

网友G:
成功的实例太多了,而且不需要变压器,关键是你需要多少变频器?请联系13826141751。

网友H:
加变压器后要尤其注意低频工作时变压器铜损严重的问题

网友I:
王仁祥先生的方法是完全可行的,变压器的设计和选型是关键。

网友J(2002-12-07):
danfoss VLT2000/2800 系列变频器为3相220V 输出,挂单相负载(盘管电机),在上海新华联,上海财贸大厦,福州建行等有成功应用,与DANFOSS办事处联系吧!

网友K:
把变频器的二相接电机,一相接一个大电感,就不缺相了,我没试验过,谁有条件可以试一试,我觉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