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单片机连接合理

楼主(2002-12-07):
我现在用80C196KB,27128EPROM,需要连接一个21个键的键盘和四个输入键(全部采用扫描方式),外接一个精电蓬远的QPYD板(相当于一个RAM),另外和八台单片机串行通信,请教如何连接比较合理。

网友A:
这个问题有点麻烦,可能要用到译码电路,如果用于电机控制你为什么不用tms2407呢?用2407应该能很好的实现你的要求

网友B:
用 82C55 连接键盘(当存储器管理),其他的你就可以配了

楼主:
键盘我直接用矩阵电路控制可以吗?谢谢两位大虾的支持,

网友B:
矩阵电路可以这样:82C55 一个口作输出、一个口做输入,按键接在交叉点。输出轮流为低电平,输入读交叉点(按键)电平。这个方法可扩至 64 键。

网友C:
最简单的方法是用一片8255

网友D:
键盘不用说吧,8个单片机可用rs-485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