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问题

楼主(2002-12-07):
我在做100A单相可控硅调压器(0-210V).由于负载是固定的电阻丝,在负载2端电压为70V时。电流达到100安,我发现电力变压器的单线电流也是100安,而用变压器调压时,原边电流只不过30安左右。我有2个问题 1。如用可控硅做调压器(因为伺服方便)电力变压器是否能正常工作 2。如果电力变压器不能正常工作有什么方法能使可控硅调压器的输入电流接近普通电磁调压器的原边电流 我用的是KS200A\600V的双向可控硅 ,触发是KC05电路 烦请各位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A:
电流测试仪器是否真实有效?移相触发时会对测试仪器干扰,请充分考虑这种因素。

网友B:
1.用可控硅做调压器电力变压器能正常工作。如果细致考虑,可控硅调压产生高次谐波,会使变压器铁损、温升增加,出力降低,容量紧张时应考虑降额。 2.估计和波形有关。一般仪表按正弦波有效值测量,普通电磁调压器输出波形为正弦波,可控硅调压输出波形不为正弦波,可能会产生测量误差。

网友C:
方案没问题 不过变压器的是整流变压器

网友D(2010-08-25):
有关以KC05集成触发电路为核心的单相交流调压电路的工作原理及各项参数,谢谢

网友E(2012-11-29):
是触发板问题,用PTC7876模块做的触发板没有过流现象。

假设:变压器参数:  初级380v      空载电流为2A

实验:接入市场上常用的几种触发板(TCA785、KC04板,单片机板,进口CD4000IC准数字板,进口LM324板等),均有过电流现象。

接通电源开关K1,变压器空载电流有时为2A(正常),有时电流很大(2A-40A不确定)。电流大时,K2闭合一下再断开,初级电流马上恢复到2A正常值,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简单的说是感性负载引起的滞后电流与分布电容谐振影响可控硅的正常工作。

PTC7876数字移相模块简介(详细资料请到百度查找或邮件索取 Lintv@163.com):

1.移相范围:-10°---190°,突破0°极限。移相角可以在 360°范围内任意设定。

-10°触发方式就是在交流电过零前输出触发脉冲,使可控硅100%全导通。有点像开关电源电路中的软开关结构,优点是:输出波形更接近电源波形;降低可控硅的开通损耗。

2.触发脉冲方式:采用2组触发脉冲ABA.为普通移相触发脉冲,B为消除感性负载的自感尖刺电压专用触发脉冲,增加B触发脉冲可以省略RC吸收电路。兼有消除感性负载过电流作用。

PTC7876模块增加了B触发脉冲,过流现象消失B脉冲不但可以消除尖刺电压,而且有消除过电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