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求助总线选择

楼主(2002-12-08):
对于can,profibus,modbus三种总线结构的接线方式请教如下: 1.can总线为专用的can通讯接口,所有智能控制器均并接在总线上,是否总线上某一节点故障不会影响整个总线的通讯? 2.profibus和modbus采用的是rs485的通讯接口,而rs485不支持星型和环网结构,所有节点均串联在总线上,如果任意一节点故障。是否会影响整个总线的通讯? 3.另外,三种总线的协议采用的是那种通讯方式?是否都可采用主站轮讯各从站,而从站具有优先级报文主动上报的功能? 我是作配电自动化的,在总线选择上对于以上的问题我一直都很迷惑,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感激不尽。 另外。三种总线在配电系统中有何优缺点 ?

网友A:
1.can网络上的节点可不分主从,任何时候、任何节点都可以向其他节点发送信息,且can上的节点具有自动关闭功能,所以某一个节点的故障是不会影响整个总线的通讯的。 2.profibus 有三个兼容版本:profibus-FMS、profibus-DP、profibus-PA,DP和FMS采用RS485通讯。总线结构准许节点的增减,某一个节点的故障也不会影响其运行的。 其中DP可进行总线存取,主站间用令牌传送,主站与从站间按主从方式传送。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复。 如果profibus-dp主站和从站间采用主从方式传送,那么当其他从站有重要的报警信息需要上传,是否只能等到主站轮询到自己时才能上传,还是通过其他途径解决?具体的逻辑关系是怎样的呢?

网友A:
profibus-DP的设计主要用于设备一级的高速数据的传送,在一般情况下,主站通过高速串行线同现场设备进行通讯,这些数据交换多半是周期性的;但在DP的扩展功能也规定了非周期性的通讯,即如现场设备的报警、诊断等重要信号可中断循环性的数据传送,进行平行的应答。 其扩展功能是可选的,包括DPM1和DP从站间的扩展数据的通讯和从站间的扩展数据传送两部分。 以上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aoyu。 另外,我查了一些资料,modbus也采用主站轮讯各从站的方式,而从站似乎不具有优先级报文主动上报的功能,是不是这样呢?

网友A:
Modbus 协议决定了每个控制器须要知道它们的设备地址,识别按地址发来的消息,决定要产生何种行动。如果需要回应,控制器将生成反馈信息并用Modbus协议发出。所以,仅从协议本身来说是不能实现从站主动向主站发送信息的。有一点要注意,在单独的通讯过程中,控制器既可以作为主设备,又可以作为从设备。 在一个控制系统中,主站轮讯从站的周期一般不是很长。如果由于控制的需要,在紧急情况下需要从站向主站发送数据,也可通过控制软件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