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高手请进

楼主(2002-12-08):
在S7-200编程手册中常出现“使ENO出错的条件是:SM4.3(运行时间);0006(间接寻址)。”这么一句话,请问我应该怎么理解?运行时间这个指令的运行时间吗?

楼主(2001-11-21):
谁知道告诉我一声呀?别因为问题浅就不回答呀?大家都有一个初学的过程呀!!!!!!!!!!!

网友A(2002-12-06):
在每个ladder指令后都会有一条线,即eno 输出,只要该指令正确执行,eno即为真,使ENO出错的条件也就是该指令没有正确执行。

网友B:
根本不会出错! 涉世不深的时候命令执行不会出问题,因为你既不会去使用复杂的间接寻址,也不会写出过大的程序。 就像电脑的故障一样,你是否需要在使用电脑之前,将其所有故障处理都学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