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2n PID参数的整定方法

楼主(2002-12-08):
我需要做一个恒压供水系统,有4台泵组合运行,其中一台变频调节。请教PID指令中的参数怎么调节,有什么基本方法和基本原则??请求各位大虾赐教。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A:
唉,为什么不看看编程手册,里面有大版幅讲这个指今的使用,我们这边有优惠的www.gdyuf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