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400W斩波降压电源是否可行

楼主(2002-12-08):
请教各位前辈400W斩波降压电源是否可行(输入220VAC输出DC48V ) 输出电压精度要求不高空载满至满栽正负25% 也行,望指教 。

网友A(2002-05-26):
需要做隔离,否则不安全

网友B:
当然可以,但如天衡所述,不安全,400W变压器也不贵,不如用它。

网友C(2002-12-08):
隔离是必须的,降压后整流滤波,再斩波输出。这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