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2-12-08):
我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的一名研究生,我的论文课题和CAN 有关,我刚刚起步,我们这里买的是TMS320LF2407芯片,然后,CAN 的驱动卡 也已经买到了,可是我现在想买一块CAN 的适配卡,联系了两个地方,都说智能卡大概要2500左右,您认为,合理嘛? 另外,你能推荐一家你当初购买适配卡的公司嘛?还有,您直到ISA 和 SPI,还有CAN104适配卡有什么区别嘛? 在这里我先谢谢你了,能得到您的帮助,我将不胜感激 姜 2002.12.5 (我的另外一个信箱是jiangkai0812@yahoo.com.cn)

网友A:
首先我认为价格还可以,我们的智能卡虽说比他们便宜些,但也便宜不了多少。如果需要可以和我联系,021-58856638-2686,我姓李。 关于你问的问题,我认为你写错了吧,你是问isa,pci,和pc104的区别吧。isa和104差不多,不过机械结构不一样,isa就是用在老的计算机那个黑黑的长长的插槽上的,现在好多计算机都没这种接口了,都换成密密的白色的pci插曹了。pci要比isa复杂很多,当然了速度也快很多。pc104在工控界用的很多。原理和isa一样,结构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