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 与modbus请教

楼主(2002-12-08):
使用是么办法可以把profibus得网络与modbus的网络实现相互通讯?

网友A(2002-05-30):
You can call Mr Wu Hao 021-62351333,he can give you answer

网友B(2002-12-08):
使用Sst-Xlink和5136-PFB-ISA接口卡可实现从profibus to modbus协议的转换 wxg78123@sohu.com

网友B:
使用Sst-Xlink和5136-PFB-ISA接口卡可实现从profibus to modbus协议的转换 0349-5087273 王晓光 wxg78123@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