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软件
如何写程序到load memory中的EPROM中

楼主(2002-12-09):
S7-400 CPU:416-1 load memory分布:集成RAM:16K;外加1M的Flash卡。 使用软件:Step7 V5.0 SP1 用PC adaptor联机 问题:无法将程序写入到load memory中的EPROM中。操作时,菜单中的"PLC->download to EPROM Memory Card on CPU"总是反白,而不能被选中。 请问:是软件的原因,还是设置的问题? 多谢!!!

网友A:
你没有选择FC或OB

楼主:
选中了FC,但仍然是反白。所以还是不能操作,怎么办? 我的Stpe7 是V5.0 + SP2,上面打错了,不是SP1.

楼主:
还有朋友有办法吗?

网友:
情调plc的所有程序,肯定可以。你机器的memory比较小。程序不能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