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omron cpm2a 有没有检测停电的标志继电器?

楼主(2002-12-09):
(无正文)

网友A:
自己DIY一个就可以了。用1个输出,只要运行就设为ON,如果OFF就说明掉电了。

楼主:
不是,我要检测掉电,如果掉电的话,在掉电的瞬间就执行一定的指令,如将汽缸上升,

网友B:
这个我想不可以,因为当PLC检测到停电时,以无能力驱动执行元件,除非有备用电源

网友:
不用PLC处理,将汽缸的汽阀改成得电向下,失电向上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