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直流过电压故障

楼主(2002-12-09):
我单位有一台75KW富士风机水泵类变频器,改为控制冷床上卸钢辊道,现带16台1.8KW变频电机,启动完成后电流15A左右。现经常出现恒速过电压(OU3)故障,请各位高手帮助解决。需要制动单元、制动电阻?

网友A:
需加制动单元、制动电阻

网友B:
电源谐波太大了。需加制动单元、制动电阻

网友C:
可能是有的电机运转不正常,产生干扰!调低载波频率试试!

网友A:
不是干扰的问题,在这种传动方式中必需加制动单元、制动电阻 ,这也是普通小型通用变频都自带制动单元、制动电阻的原因,电机间有互相拖动的现象(不同步),有制动的要求,调低载波频率是不管用的,我在实际运用中经常遇到,没有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