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初步接触数据采集,不知如何下手,请可谓高手指教

楼主(2002-12-10):
要设计一个试验系统,就是传感器及其驱动电路,后续信号调理电路,A/D转换电路和梳状陷波电路以及和PC机的数据通讯,传感器是Honeywell公司的磁阻式传感器HMC1001,真不知道如何设计,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不甚感激!

网友A:
哈哈!我也不知道,只能建议你买一个算了 MGCplus高精度数据采集系统: 目前所有的传感器都可以连接,应变式、热电偶、铂100、电感式、压阻式及压电式传感器,电流、电阻、电压、频率,支持CAN总线; 高精度的前置放大器,高速、高分辨率的数字系统,20位的采样分辨率,3组独立时基,2个10V模拟量输出,同步并行采样; 模块结构,系统部件可灵活组合,13种测量模块,19种连接端子板,3种通讯处理器,单机最多可达128个通道; 数据记录与压缩,支持PCMCIA数据记录与压缩,快速显示,可将设计数据与测量数据同时存储。 Hottinger Baldwin Messtechnik Gmbh(HBM)座落于德国Darmstadt市,50多年来,在机械测量领域一直保持着世界顶尖水平,主要生产的产品有:HBM称重传感器、力传感器、扭矩传感器、位移传感器、加速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高精度工业测量放大仪表、实验精密测量放大器、数据采集系统以及测量分析软件。 1、力传感器,各型号齐全,最大型号的量程为0-5MN(兆牛顿),最小量程的为0-O.05N,精度等级有0.1%到0.02%不等. 2、扭矩传感器, A、接触式/滑环式,量程最大可达0-10kNm,最小量程为0-10Nm,精度最大可达0.05%; B、非接触式, 扭矩量程:0—80kNm, 最小量程为0-0.1Nm,转速量程0—40000rpm,精度等级范围0.5%—0.1% . 3、压力传感器,量程最小的为0-0.1bar,最大量程为0-3000bar,精度为0.3%—0.1%不等; 4、位移传感器 位移传感器 WA、电感式标准位移传感器,量程为:2mm,10mm,20mm,50mm,100mm,200mm,300mm,500mm ,线性偏差〈±0.2% WET、经济型电感式位移传感器,量程为:2mm/线性偏差〈±0.3%,10mm/线性偏差<0.9%; DD1、通用应变传感器,额定位移±2.5MM,线性偏差<±0.05% ; W1E,W5K:耐磨电感式测量系统,活塞式,量程为:WIE:±1(2)/线性偏差<±0.2%; W5K:±5(10)/线性偏差<±0.4%. WIT3,W5TK是探针式的,其它与WIE,W5K一样 ! 5、电感式加速度传感器B12,高精度,小尺寸,重量轻,电缆长度到100米,量程为:B12/200:±200m/s²;B12/500:1000m/s² . 6\高精度工业测量放大器 7\实验室、实验及精密测量放大器 8\测试分析软件 (现介绍众产品中的一种) 以上有关信息请浏览www.hbm.com HBM测量技术有限公司武汉代表处 13036133025 粟振中 hbmsu@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