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请教斑竹有关7300卡的问题

楼主(2002-12-10):
斑竹可不可以解释一下PCI_7300A_Rev_B中单buffer和多buffer传输的特点,本人对这些不是很清楚。 手册上说单buffer操作的最大不足是受到驱动器初始化时所分配内存的限制和计算机本身内存的限制。而多buffer的不足是在高速数据传输时可能出现数据覆盖。 那么我现在想做到40MB/S速度写盘时,该开多少个buffer,每个buffer该开多大才能保证不会出现数据覆盖呢?谢!

网友A:
对于PCI-7300而言,单buffer DMA的数据采集点数量取决于内存的大小.我曾经在1G的内存下试过单次DMA 800MB数据.每秒至少能够达到60MB/s. double buffer DMA的数据采集点数目不限,不过由于double buffer DMA涉及到内存的频繁读写,因此效率要低于单次DMA,目前极限可能只有40MB了.

网友B:
李侃: 你好!我正在学习PCI-7300A,我在手册中看到,用单buffer传输数据时,一次只能传送2M数据(这是由于PCI-7300A中的PCI controller中的count决定的(pci-7300a手册中p58)),而你说一次可以传800mb数据,请问这时怎么回事? 还有,在安装采集卡时,要设置一个buffer大小,请问这buffer到底有什么用,在用pci-dask提供的函数时,哪里用到这个buffer ? 希望给我一个较详细的回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