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方高手赐教

楼主(2002-12-10):
本人有一小项目,因为从来没设计过工控方案,想请各位赐教。 初步设想采用基于PC的方案,请教各位我的设计是否合理或提供 更合理的方案。 前提:接近开关提供脉冲信号(DC+12V);PC对脉冲信号计数, 当个数达到给定的个数时通过继电器断开相关电机的供电电 源(AC220V 25W),使之停车。 研华PCI卡方案: PCI-1756 --- PCI数字量输入IO卡64通道 ADAM-3951/3950 --- 50PIN的接头接线端子 PCL-10250 -- 100PIN转两个50PIN的连接线 ADAM-3854 -- 4通道(FORM C)继电器,+24VDC驱动 电源(DC12V1A) -- 接近开关电源 凌华PCI卡方案: PCI-7224 --- 数字量输入输出卡(24通道),2块 TB-24R ---- 继电器输出端子板24通道 TB-24P --- 数字量输入端子板 电源(DC12V1A) -- 接近开关电源

网友A:
DC+12V的脉冲信号不能用TTL电平的I/O卡采,需要用到隔离DI卡。用凌华方案一块卡即可PCI-7250。 PS:脉冲的频率是多少?

楼主:
非常感谢!脉冲频率很低:<10HZ

网友B:
是否有想到用采集模块? PS:上位软件用那一家?

楼主:
Something 前辈: 在研华的技术文档中,说的可以接受12V,24V,48V的输入,如此的话可否采用该方案? 请赐教

楼主:
李国应 前辈: 我的控制软件非常简单,我打算用板卡供应尚提供的API自己写。 您有 更好的建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