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DAQbench的问题

楼主(2002-12-10):
请问DAQbench能不能用于非ADlink公司的板子,该怎么配置呢?谢谢!

网友A:
没问题,这些板卡应该会提供DLL吧,直接在程序里调用就可以了

网友B:
我还是有些不明白,比如Chart控件属性框里有一个Pointer->AI或DI,是什么意思?Chart中的图是怎么画出来的?怎么把采进来的数据与控件建立联系呢?我是新手,真的不明白,谢谢指教